GA-EX58-UD3R不稳定

楼主(2014-01-11):
这片板子我拿到几天了 问题是LOGO重启  要么通电立即重启 有时候可以进桌面都没什么问题 ,但是关机重启就开不起来.谁遇到过。求解,谢谢.

网友:
看看电容,可能是北桥

网友:
电容没什么问题。北桥用内存等 CPU坐灯都测过的。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电源,BIOS,电容先重点搞一下这几项

网友:
CPU滤波电容 并一个新的上去试试,就怕容量减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