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进不去系统问题,求解

楼主(2014-01-11):
技嘉ga-ma770-s3p  开机进不去系统,恢复备用bios也不行,加焊桥也不行,换cpu 内存,显卡都进不去系统,也进不去bios
求解

网友A:
排出硬盘,硬盘线和电源问题。然后现在就只有换南桥了

网友:
测一下硬盘吧,PE能进吗?

网友:
南桥坏了换板吧

网友B:
拔了硬盘能进PE吗?

网友C:
先看看能不能进PE。然后再换硬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排出硬盘,硬盘线和电源问题。然后现在就只有换南桥了

换硬盘了,电源也换了,就差换主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看看能不能进PE。然后再换硬盘

换硬盘了,电源也换了,就差换主板了,bios进不去,开机之后按f几都会死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拔了硬盘能进PE吗?

开机按f几都死机,进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