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8S 笔记本外接有显示屏无显示

楼主(2014-01-11):
华硕F8S 笔记本外接显示正常屏无显示黑的,很多修友都晓的是独显的问提,这台可是在不同的地方修了不下3次,不同标签贴了3个,时间都不长。看来显卡估计都修烂了。拆开看却是有点烂了芯片都有点起泡了。只有重新换显卡芯片,把焊盘清理干净,掉的点飞线了4根用绿油涂好后干再做BGA,看似简单但很费时间,做好BGA后试了3天的机才交付客户。

网友:
这个只有找芯片才能解决问题,做了N多次了还修,肯定 没用

网友:
俺就怕掉点的……新手补不好点……

网友:
修了很多次的机机最麻烦,除了换显卡真不想修。不然还是修几天就返修了

网友:
确实啊,这种显卡加焊也是这样

网友:
修了太多次,换一个吧

网友:
看到飞线头都大了!!!!!!!!!!!!

网友:
太多次的话显卡底线也容易起包。

网友:
现在那种显卡的机子也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