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华硕K42N南桥待机电压

楼主(2014-01-11):
如题。
没图、没点位图,只能参考其它电路。
SB820 南桥的待机电压中有,除了3V,还有个1.1V的电压,原来是这个电压供电芯片烧坏了。换RT8202后,待机电压测量为1.25V。
从这个FB算,应该0.95V,但FB外围还通过 一个电阻,接了一个6脚的控制芯片。如实物图。
把那个电阻拆除,测量是0.97V左右,说明稳压控制正常。

请问,SB820的这个待机电压到底是多少?
参考RS880+SB820芯片组相同的机型有:华硕K42D 、K42DR、 联想Z465、 DELL N5010 、ACER5551 、IBM E50。
有的标的是1.05V   有的是1.1V。

求助各位,能否实际测量这个电压是多少?
谢谢!

网友A:
你觉得是换芯片好的吗 ? 还会回来的  这个电压记得是1.2V  都是滤波电容坏  芯片很少坏的。 如果滤波电容有问题 电压肯定量不准, 要用示波器看波形。

网友:
AMD 的 待机  有3.3V  还有个  1。2V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觉得是换芯片好的吗 ? 还会回来的  这个电压记得是1.2V  都是滤波电容坏  芯片很少坏的。 如果滤波电容 ...

类似的帖早就搜索过了,这个芯片第一脚对地电阻短路为1.6欧!
估计是芯片坏,引起待机电压异常,把 南北桥全烧了。
南北桥芯片跟全新的对比,电阻相差明显很大。
滤波电容第一时间就换了,再说了,这个机器能开机,跟电容没关系。

谢谢三楼回复。
如果这么看,1.25V应该基本正常。但不知道对这个板而已是不是确实是1.2V?

其它板有1.2V 有1.1V 有1.05V 有0.95V
希望其它会员能测量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