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450无法识别到声卡设备,没有声音

楼主(2014-01-11):
            接到一台联想V450开机系统无声音,设备管理器内没有声卡设备,重装系统故障依旧,重新刷BIOS也一样,换了声卡芯片,测得芯片供电,复位都有,芯片应该工作了,目前怀疑的是不是南桥问题,但桥打了胶不敢动,有没有哪位朋友给点思路呢

网友:
兄弟,你还忘记了一个时钟。测测用耳机有声音不。不然该动SB还是得动。

网友:
我也正在修 原来是开机不显示 换了显卡能显示了

网友A:
系统版本装高一点看,如果你装的是XP马上换WIN7,我遇到过CQ40 CQ45就一样的问题,声卡芯片 IO都换过搞半天后来装WIN7直接就声音了,如果机器上WINDOWS标是“VISTA BASIC”就更可能是这样的了,

楼主在系统找不到声卡设备,不是驱动问题。

网友B:
我想应该是南桥吧,之前就是过是南桥问题,换了才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想应该是南桥吧,之前就是过是南桥问题,换了才解决。

HP CQ40装XP系统会认不到声卡设备,我遇到过,后来装WIN7问题才解决

网友:
HP CQ40装XP系统会认不到声卡设备,我遇到过,后来装WIN7问题才解决

网友:
个人觉得先软后硬。。。先装个win7系统。。。不行再在官网用联想一键驱动安装下声卡驱动。。。还不行。。。再仔细查下声卡的芯片供电开启条件。。可以先试下更换声卡芯片。。。最后再想去动桥。只是个人看法。不喜勿喷,呵呵

网友B:
引用 网友C:
HP CQ40装XP系统会认不到声卡设备,我遇到过,后来装WIN7问题才解决

能在软件里查看到吗?
用AIDA64看一下有没看到声卡设备型号吧。

网友:
不推荐动SB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能在软件里查看到吗?
用AIDA64看一下有没看到声卡设备型号吧。

在xp系统里,不管用什么软件都看不到声卡设备,CQ40

网友:
系统刚做过WIN7的,还是不能识别到声卡设备

网友:
引用 网友A:
系统版本装高一点看,如果你装的是XP马上换WIN7,我遇到过CQ40 CQ45就一样的问题,声卡芯片 IO都换过搞半天 ...

本来就是认不到声卡,不然干嘛要装WIN7,你没碰到过别随便下结论,呵呵,装XP克隆版装硬件的时候能检测到声卡型号,进系统就没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xp系统里,不管用什么软件都看不到声卡设备,CQ40

赞成,这个我遇到过几次,据说是要把BIOS刷成09年8月份之前还是什么时间的,越老一点的越好,说是老版本BIOS里有开启和关闭声卡的选项,

网友:
打一下声卡到南桥的数据线看组织

网友:
供电 时钟 复位 同步 到SB的数据线,这几个信号要查一下再确定动南桥

网友:
我遇到过时时钟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xp系统里,不管用什么软件都看不到声卡设备,CQ40

我装过XP到CQ40,但是没出现过不能用声卡,不过我一般给笔记本装XP都是用MSDN安装版再输入注册码,GHOST好多问题的。软件测不了硬件的情况,除非系统驱动或者硬件有问题,我真的没碰到过非得win7才能用声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