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42J开机不显

楼主(2014-01-11):
两台ASUS K42J开机不显示的故障,第一台,,开机电流跳到显卡部分不显示,,我拆开主板,量所有供电正常,直接加焊显卡,能显示,装机测试,一切正常,,客户拿回家,结果用了三天,又出现同样的现象。再次拿过来返修,我就只能说是显卡坏了,客户也同意了,,可怎么修也找不出问题。最后也只有换显卡了,幸好料板上有一个同型号的,换了,OK,一个多月了,没返修过。
另外一台,也是同样的型号,拆开主板 ,故障就像论坛上所说,加热CPU供电芯片能开机。电压1 点1伏左右,冷了之后,电压只有0点75伏,不能显示,不能显示的时候量PWM管G极0.6伏,显示的时候G极1点1伏,果断换了CPU代电芯片,测试也OK,这机器大家都说不稳定,现在已经过去20天了,还没回来,估计是没问题了。

网友:
这板不好修,我几呼100%

网友:
此板真不好修,很多人都有同感

网友:
确实,我想这次应该不会返修了吧,以前修到过这样的一台,是一天一返,,最后直接退钱了,,可能那个是绝证

网友:
能用一个月就万岁,我只保修一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