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电脑系统故障

楼主(2014-01-11):
碰到这样的,电脑开机正常,进到桌面后无论你干什么都是卡机,定在那里不动,开始时间在35+,优化就卡机,键盘灯可以调换,怀疑硬盘,检测后没有问题。想不通哪里问题,无奈之下决定重装系统,最后想想进安全模式看看,进去后把一些不要的文件删删。重新进系统后正常,就是桌面下开始不见了,在桌面右键属性外观窗口按钮选着XP,正常!问题解决。觉得像中毒。

网友A:
感觉就是你系统的问题!你说了这么多都不知道你重装系统没,你是进完安全系统就直接回桌面  还是重新装完系统进系统的啊?

网友B:
对啊,你可以换个系统看看啊,确认一下是不是系统问题,怀疑中毒的话就用杀毒软件扫一下看看。

网友C:
led的资料很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就是你系统的问题!你说了这么多都不知道你重装系统没,你是进完安全系统就直接回桌面  还是重新装完系 ...

没有重装,要是重装就不来发帖了,是在安全模式下删掉一些不用的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问什么不直接重新安装系统啊 在安全模式下删除了一些文件 那么系统还可以正常使用吗

是在安全模式下删掉一些不用的文件。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对啊,你可以换个系统看看啊,确认一下是不是系统问题,怀疑中毒的话就用杀毒软件扫一下看看。

没法杀毒的,开机后优化下就卡在哪里不动,只有强制关机。无论做什么都卡在那里不动

网友:
引用 网友C:
led的资料很少啊!!!

我去,是哪个资料?个人资料你不也一样,

网友F:
系统问题!在不做系统能解决的话!最好!

网友:
引用 网友F:
系统问题!在不做系统能解决的话!最好!

谢谢!~看帖回帖是美德!~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没法杀毒的,开机后优化下就卡在哪里不动,只有强制关机。无论做什么都卡在那里不动

进入安全模式也不行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进入安全模式也不行吗

帖子内容看完了吗,兄弟!~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帖子内容看完了吗,兄弟!~

不好意思兄弟,期待高手解惑吧,祝好运。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兄弟,期待高手解惑吧,祝好运。

感谢你的参与!

网友:
要是电脑没什么重要东西最好重装   免得后来还有问题

网友:
换系统试下是不是系统 不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