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联想旭日c460无待机怪异问题修复记

楼主(2014-01-11):
  接到机子上可调电源为0.01.。。按开关无触发。迅速拆机测3v5v待机电感。。。无电压产生。测公共端正常。。。打阻值为120左右。。。正常吧。。。好吧,上讯维网下图纸。。。la_3781p   很快找到了图纸下了下来。。这下应该手到擒来了吧。。。查pu7C:\Users\xms\Desktop2脚pgood电压2v正常3、 4脚3v5vON#正常6叫SHND#算得9.5v左右正常18脚VL5v也出来了基本上待机芯片供电条件都满足了。。。就是不出待机电压。。。好吧,果断把max8734更换。。。好容易换了这个IC之后上电。。。嘿。待机电流到0.04开机电流哗哗的上来了。。。嗯。。。拔掉电源。。。装机吧。。。悲催的一刻来了。。。装机上电重新测试。。。艹,电流又变回0.01不触发了。。神马情况。又拆机测了下待机情况。。。悲催了。。。待机电压又没了?重新量了下各脚,供电条件都满足啊。。。也没见有短路现象。(哥们全程用的是万用表测量的,不会用示波器)IC肯定是好的,不可能触发了一次又坏掉。难道说是在更换ic的时候加热了旁边的电容。。。嗯,有可能试下。。。又把3v5v电感旁边的RTC电容贴片电容全部更换了一遍要是会示波器就好了。。。重新插电。。。哎,还是不行。。。这样只有3v5v电感有嫌疑了。好,这老机器什么都有可能。在料板上找了两个值一模一样的电感更换了上去。。。最后一次了。。。在不行我就没招咯。。。祈祷。。。上电。。。咦待机电流到0.02跟刚刚不一样了。抱着不成功则成仁的心态,按了下开关。。。哗哗,电流上去了。。。不相信揉了下眼,重新断电。。。再次开了下。。。不错,真的开了。好吧,皇天不负有心人。装机。。。又测试了几遍。。。确定稳定了。。。今天早上打电话让客户过来取机了。收银两四百二。
维修心得:第一次碰到这种情况,要不是耐心把这些有可能的东西都更换,估计只有让客户换板或者取机走人了。(一直都觉得,示波器是那么的牛逼。什么时候我才会使用示波器那)再一个为什么最后问题是电感坏了,我还不是很清楚,电感坏了造成无待机电压出现。请高手解释下。。。谢谢
   帖子的技术含量不高,不过也是小弟呕心沥血打出来的。。。给不给分没关系,不要喷小弟就好。。呵呵!

网友:
啊       我不知道啊

网友:
多数换了电容都 好 ...这种没遇到过.............

网友A:
 公共点 120 是正常的?

网友:
看错了 你说的是  3 5v电感吧

网友:
还没有遇过这种情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公共点 120 是正常的?

不好意思没说清楚   是3v5v电感阻值。。。我写漏了。。。呵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没说清楚   是3v5v电感阻值。。。我写漏了。。。呵呵

公共点正常对地阻值在400 多到600欧姆左右。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公共点正常对地阻值在400 多到600欧姆左右。

有没什么想法呢。。。关于电感坏引起无待机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没什么想法呢。。。关于电感坏引起无待机现象。

电感对地短路的话,一般后级相连的滤波电容输出的电压也会保护,所以会引起无待机,这种故障可以用烧鸡法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