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修好一张蓝宝石HD5770 1G显卡

楼主(2014-01-11):
这卡被暴力过,背后掉了几个贴片元件以及三极管,全部补上后检查了各路电压都正常。但是显卡很难点亮,不亮时卡26.能亮时开机跑4X。并且运行3D就会黑屏。先前还怀疑是BIOS和芯片的问题。刷了BIOS后。故障依旧。后来发现,16对耦合电容对地阻值正常。但是用表量其中一个电容的2端竟然是短路 通的。换掉短路的那颗电容后。此卡修复。现在烤机和3MARKD都正常了。真没想到一个耦合电容竟然会导致这么多问题。花了我3个小时总算把卡修好了。新手第一次发帖。大家加点分吧。谢谢!

网友A:
16对耦合电容阻值正常。但是用表量竟然其中有一个是短路的。,这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16对耦合电容阻值正常。但是用表量竟然其中有一个是短路的。,这是什么意思。

16对耦合电容对地阻值是正常的,直接量电容的2端有个是短路的。

网友:
分享下维修经验,新手升级不容易,麻烦加点分哦。

网友:
赞一个,呵呵,虽然很简单,但是对于新手来说那种心情是难以表达的!

网友B:
捡到宝了,这种情况应该是被小白折腾过的

网友:
要是我肯定修不好啦。因为我没有思路。诶。悲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捡到宝了,这种情况应该是被小白折腾过的

估计是显卡出现3D黑屏的问题后,被人家乱扔 才导致的显卡背后掉件和零件破损,幸亏找到一样的卡才补好零件。不然对于我来说根本不懂得应该补什么零件。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估计是显卡出现3D黑屏的问题后,被人家乱扔 才导致的显卡背后掉件和零件破损,幸亏找到一样的卡才补好零 ...

16对电容也可以从主板上的PCIE槽旁边拆来换的,这16对电容参数是一致的,每张显卡都一样,也可以对换,只要个头大小一样就可以了。

网友D:
这个:后来怎么想到量16对电容的。。。是精华的地方 只是被省略了若干字

网友:
说实在的显卡我很少修   这个还得学习学习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个:后来怎么想到量16对电容的。。。是精华的地方 只是被省略了若干字

因为显卡运行在非16X模式下,显然和16对电容有关,所以才会查那里的电容哦。只是没想到换了短路的电容后同时还解决了跑3D黑屏的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因为显卡运行在非16X模式下,显然和16对电容有关,所以才会查那里的电容哦。只是没想到换了短路的电容后 ...

啥叫:非16X模式

网友(点评):
PCI-E 2.0是16X的传输接口对吧。有些问题卡都是运行在4X或者8X的、这就是非16X模式啊。

网友:
那个电容哦,   金手指,上面那两个一对的那种电容

网友:
那些电容是不是基本都是0.1uf 0402的?

网友:
显卡修的不多,学习了。

网友:
维修经验分享的很好。哪怕是很常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