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4050报警

楼主(2014-01-11):
DELLN4050 开机五声报警 循环三次  边想边进系统  进去系统就正常了

网友:
能正常显示不 电池没电了

网友A:
看声音的长度来判断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声音的长度来判断

五声短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A:
AMD的直接搞北桥问题。包没问题

网友:
看错了抱歉

网友:
有可能是cmos电池没电了。。。或则是电池没电了。仔细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AMD的直接搞北桥问题。包没问题

N4050 I5的

网友:
我上网检查了一下,说是cpu的问题,不过你这多能够进系统

网友:
这就奇怪了能显示还会报警

网友:
楼主解决了没有的

网友:
遇过一次,记得把光驱 电池 键盘重装了下就好了,后来也没复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