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518无CPU供电,修得迷茫,供电芯片ISL6266

楼主(2014-01-11):
三星R518无CPU供电,修得迷茫,供电芯片ISL6266,先上供电截图

实测20脚有19V,22脚5V,26脚4.7V,31脚有5V,36脚4.7V,44脚3.3V,47脚3.3V,48脚3.3V,外围的上下管都测试正常,也换过,没有发现断线地方,这个主板是上家修过的。NEC的大电容换成6个330的小电容了。37脚到43的阻值也一样365. 按芯片的工作条件来说应该是正常了,实在想不到什么问题了,请大家指教。

网友A:
VID的阻值是正常的。还有别可以提醒一下吗?

网友B:
为何不换下芯片看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何不换下芯片看下呢。

忘了交代一下  ISL6266换了2个,1个拆机的,1个全新的,现象一样

网友:
把图纸先上上来,你这个截图不好看

网友:
psi#\dprstp#信号正常不

网友:
44脚 是什么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VID的阻值是正常的。还有别可以提醒一下吗?

VID电压组合呢

网友:
桥出问题也会引起没电压

网友:
别的电压起来了没哦!!!!!!

网友:
查看一下图纸看看上电时序,EC什么的都测一下,不行把供电芯片拆下,把上管拆掉试一下

网友:
看一下上电时序 是不是别的电压没出来导致的 故障不要判断错了 辅助供电缺了也不会出核心电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