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43S时好时坏

楼主(2014-01-11):
X43S时好时坏,电流停在1。4左中,有一次跳变,做显卡,与HM55,打过显卡AD线正常,这款机是不是有通病啊

网友:
换U试下有可能U不稳定

网友:
试过,没有用,怀疑CPU座虚捍

网友:
BIOS   还是BIOS问题。这类机 换了南桥后  有些会等很久才显示  有些关不了机。这种都是要重新刷BIOS的。

网友:
1.05V电压有问题

网友:
哎,华硕的机子就是难修,问题多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