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VOSTRO 1310数字灯狂闪,换显卡装驱动后花屏

楼主(2014-01-11):
      之前是数字9灯狂闪,加焊显卡,把显卡焊挂了,显卡是G86-631-A2,换了一个显卡后能显示,装起来后进客户自己的盘,设备管理器没认到显卡,显示是标准VGA,应该是集显,看电影还勉强能看,偶尔黑色字上有显示红色点点像素。
      装自己盘装系统,只要一装显卡驱动就花屏。就是系统滚动条结束后花屏,xp和win7一样的现象。
不会上传图片,文字描述。是有很多短横竖条。求指点!

补充内容 (2014-1-12 17:19):
今天又从料板上重新换了个显卡上去,情况还是一样。

网友:
没人帮我下啊,加焊显卡无果啊!

网友A:
这机器 没有集成显卡的   你显卡驱动没装吧! 要不就是  你显卡没坐好

网友:
重新置一下球吧  肯定还是显卡的事啊 要不就是你的芯片有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机器 没有集成显卡的   你显卡驱动没装吧! 要不就是  你显卡没坐好

谢谢,我客户的盘直接认不到显卡,直接就是标准vga,使用正常,就是没独显流畅,然后自己盘装系统能认到显卡8400,打官方驱动就重启后滚动条条后花屏,打算再换个显卡试试!

网友:
换个631吧!!!!!!!

网友:
驱显卡花屏  绝对是显卡芯片本身问题 如果驱动装对了的话

网友:
直接换显卡了

网友B:
这板子太薄了,做了几次都块变形了!看来还是再换个旧的上去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板子太薄了,做了几次都块变形了!看来还是再换个旧的上去试试!

主板变形,我可以帮你解决。联系QQ 5191532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