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60掉电 怎么办

楼主(2014-01-11):
y460掉电 怎么办
掉电

网友:
?? 是触发掉电还是,能及你系统啊 还是能用一段时间啊 ,要是触发掉电你也该说,大概电流到多少啊 。你简单说掉电 ,怎么帮你啊

网友:
掉电问题多了去了 你说明白啊

网友:
先测EC吧,慢慢来吧

网友:
显示之前还是显示之后掉电呀,说清楚

网友:
把问题说明白点 掉电很多东西都会导致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