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X11A BA41-00695A故障维修 第一个月心得

楼主(2014-01-11):
本人笔记本维修学习快一个月了,发个三星X11A BA41-00695A故障维修的心得。还望高人多多指点

切图正题:
    对电感进行对地打值,L501(保隔)=193L5005alw=224L13.3alw=224L503cpu=178L4cpu=178L504(内存)=254L2=173L3=59

    接入可调电源,电流显示0.010左右,发现电流偏小,测L501=18.75VL500=L1=0V,待机出现问题5VALW3VALW没有产生。

检查待机电源管理芯片第16DH5,第19DL5对场管G极的控制没有。测U500工作条件20V+=19正常供电输入17VCC=5v正常,25LDO3=3V18LDO5=5V也正常

★三星上电时序需要考虑3ON3=3.3V开启MAX8734才能工作对G极进行控制

发现为0,考虑KBC问题。
KBC29引脚KBC3_LANPWRON无输出,检查KBC工作条件,VCC=3.3供电正常发现KBC供电输入脚ADAPTOR_IN无电压,导致KBC没有工作。

ADAPTOR_IN供电输入来源为MICOM_P3V直接输入,但是ADAPTOR_IN电压却为0。检查场管Q515G极高电平,场管处于导通状态接地状态是ADAPTOR_IN电压被拉低的原因。G极由U502芯片11脚直接控制,它有高,低两种电平信号组成。当插入适配器时即第10脚有ACIN则输出ACOK*低电平,没有检测到ACIN时输出为高电平

(★见U502芯片MAX8724工作模式)

通过图纸发现ACIN是由AD_DC通过R540=300KΩ和R541=40.2KΩ两个电阻分压所得,因此基本可以确定问题是有电阻R540R541异常引起。
回到主板上查找两个电阻,发现电阻R540被人动过手脚,导致断路。测电阻R540R541阻止正常,插上可调电源,测R540两端,其中一段电压18.75V,一端为0,对电阻R540进行重新焊接。插入可调电源,发现电流大小为0.025A,测电感L500L1电压分别为5V3.3V,此时待机故障得到解决。

开机后电流显示停留在0.298左右,测CPU电感L503=L4=1.5V,内存电感L504=1.81V,桥电感L2=1.49VL3=1.05V。上CPUPCI,内存假负载测时钟复位,发现CPU无时钟,检查时钟芯片的CPU时钟信号,检查芯片周围电子元器件,发现有两个电阻同样被动过手脚,出现断路现象,重新焊接。

上电开机后,可调电源电源电流停留在0.3X的样子,测CPU时钟复位,测得正常的电压值。

此板本身显卡有故障,最后换上真CPU,可调电流跳变到0.6X保持不变,通过示波器测量内存引脚,有波形,证明CPU和内存已经工作

网友:
自己先顶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