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ini 1210 超奇怪问题,大神们看看

楼主(2014-01-11):
一台DELL Mini 1210 上网本,板号LA-4501p(主板)+LS-4501p(CPU、桥、内存小板)。故障起因是进水导致键盘无法使用,客户讲是无法装系统,但送来我检测时,却是接硬盘无法开机,拨掉硬盘就可以开机,可以进入U盘系统。

以上就是概述,现在开始维修过程:
一、因键盘已确定损坏,所以先不接键盘,主要检测接硬盘不开机现象。该笔记本用的是1.8寸CF接口硬盘,硬盘比较特殊,首先怀疑硬盘损坏,因为开机后听不到任何硬盘转动的声间。而硬盘供电的3.3V测试正常。因此直接订购了个硬盘换上,结果……故障现象一样。
二、排除硬盘问题,那就估计是硬盘总线部分故障了,测试发现,硬盘总线直接经过插槽由LS-4501p小板引出,中途无任何其他电路,因为该小板是CPU+桥+内存全集成板,分析可能是桥BGA故障引起,于是上BGA做桥,结果……还是一样,难道坏了,这个板不贵,于是订购过一片直接换上,……结果……居然还是一样。
三、这下火了,硬盘没问题、小板没问题,看看大板空空如也,根本没什么可引起这种故障的元件,难道是板的走线有问题,这时,我才开始想到找电路图来看,按插槽定义一量,发现问题的原因了,原来是硬盘接上后,接口3脚PLT_RST#由3.3V拉低到2.7V左右,而PLT_RST#是整板的复位信号,难怪不启动。但硬盘排除问题,还会有什么引起拉低呢,网卡、声卡都拆下测试,均无果,于是一不做二不体,换板,这下总可以了吧。
四、第二天,板到货,信心满满,直接装上,结果……直接倒下,故障依旧!

这下没办法了,看似不难的问题,怎么这种结果,大神们来一起分析一下,硬盘、整个主板(大/小板)都换过,没换的就剩下硬盘排线了,但排线量过每个接点,没断电没短路,还会是哪里的问题呢,现在的现象还是一样,不接硬盘就可以开机,进U盘系统,接上硬盘主板就通不过自检(电流直接跳到0.21就停住了)。难道会是不接键盘的原因,有没有修过这款机器的告诉一下,没把握不想再买个键盘来试了……

网友A:
你也够悲剧的,什么都换了

网友:
不会是键盘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也够悲剧的,什么都换了

最惨的是换完了还没好

网友:
只有这个没换了,但是不敢肯定是不是换上键盘就好了,但不接键盘应该不会导致复位拉低吧,而且就单单接硬盘才会。就看有没有手上有本的试一下,拔掉键盘是不是这种现象

网友B:
接硬盘没法开机,这个肯定几乎可以确定是板子的原因吧,怎么会去订购硬盘,楼主仔细测试小元件吧,看你的描述,就知道你是个粗心人

网友:
我以前修到过  是硬盘不认  那个硬盘 轻微震动就 容易松动 导致 不认硬盘    固定的硬盘的 地方 没有设计好

网友:
都买那么多了    就干脆再买个键盘算了

网友:
键盘检查一下进水严重不,能不能用热风机适度吹干,安上进PE.能进的话可以检查买的盘能不能在别的机上勾上WIN7,处理一下键盘接口还用风机吹干,接上硬盘重试,看能不能接硬盘,防止静电,做好吹风处理

网友:
楼主现在估计是骑虎难下了,都换了这么多东西,不好就赔大了,既然是键盘进的水,我觉得它坏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键盘是由EC管,正常是不会引起的,就怕bios程序出错

网友:
楼上的说的对啊,是不是你的BIOS有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接硬盘没法开机,这个肯定几乎可以确定是板子的原因吧,怎么会去订购硬盘,楼主仔细测试小元件吧,看你的描 ...

但主板都换过了,故障也是一样的,你肯定没看完我的维修过程

网友:
你又没接键盘,怎么会键盘拉低呢?还是哪里进水看哪里吧 ,没准是通地方有漏电的电容呢。

网友:
楼主精神值得我们学习啊,等待大神帮助。

网友:
主板都换了还不行就换个键盘撒

网友:
真是一个奇怪的故障,碰到这样的问题真少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