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50花屏

楼主(2014-01-11):
联想Y450笔记本一台花屏,开机可以正常进入系统,冷开机进系统可以玩一会儿没问题,只要打开摄像头就立马花屏死机,然后就是蓝屏,提示NVIDIA什么错误。显卡芯片更换过,显卡型号是:N10P-GS-A2,更换后故障没变,不打显卡显卡驱动没问题,请大神们指点一下,显卡供电小板都更换过。

网友:
摄像头拔掉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