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1210 蓝屏了!!!!

楼主(2014-01-11):
谁知道什么问题啊!硬盘换了!内存换了!系统做了!!还是这样用一会就蓝屏!!!!!!!
硬盘

网友:
装 纯净版的 试试

网友:
谢谢楼上的回复!!我已经做了纯净版了不行的

网友A:
上面的数字在涨吗

网友:
这是你下载的“软件”和电脑中的“内存”有冲突了

网友:
我手动装下看看吧!!!!

网友:
那肯定是么些电路滤波不良 导致的 用示波器捉

网友:
有可能是电容的事先作系统!!!又结果了告诉大家!!!1

网友:
看它的报错好像是内存。

网友:
调节一下接口试试

网友B:
机器刚弄好!是装的财务软件有冲突!害死了!!看来以后做完系统不要急着装软件!!早先测测就不会出问题了!
提拉米苏102
麻烦说下是什么软件,长个知识
详情

网友:
汗,差点想叫你用酒精清洗一下内存插槽看看先,软件问题就太多了,五花八门,特别是那些装了要重启的软件要特别小心,

网友:
你可以试试用硬装盘重新装一个系统

网友:
你的系统版本不行吧

网友:
不会吧!!做完系统装完驱动先不用装其它先,烤机看会不会蓝

网友:
人生难得。。。。

网友:
bios要改模式。。。。

网友:
软件问题防不胜防呀!

网友:
c2应是软件冲突

网友:
换根内存条吧,0X0000007B是硬盘模式不对,这个C2不清楚,先换内存做系统试试吧。

网友:
装个,安装版的试试看了。只装驱动

网友:
做 净版 系统 在逐一 添加 驱动

网友:
应该是主板 问题   系统问题可能很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机器刚弄好!是装的财务软件有冲突!害死了!!看来以后做完系统不要急着装软件!!早先测测就不会出问题了 ...

麻烦说下是什么软件,长个知识

网友:
这种情况cpu和内存都有可能

网友:
法恩莎聊得挺好用固话尽快

网友:
测一下CMOS 电池电压!

网友:
电压不足   就换个新的!

网友:
bios要改模式 改完后装纯净版系统

网友(2014-10-02):
找到问题就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