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17寸显示器开机显示红绿蓝,白循环

楼主(2014-01-11):
驱动板换过原装的,用通用板子亮过屏是好的,不知是怎么回事,求指点

网友A:
检测一下VGA信号输入端是不是短路,特别是红绿蓝三基色的钳位二极管

网友B:
量下按键板按键是否不良,重新搞下吧,我以前碰到过修好后也这样,重新折开装一下就好了。

网友:
重新拆装一下吧,开关要重点检测

网友C:
我碰到的都是刷下程序就好,刷成通用的.

网友:
无检测到VGA信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量下按键板按键是否不良,重新搞下吧,我以前碰到过修好后也这样,重新折开装一下就好了。

把按键板拔了问题也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碰到的都是刷下程序就好,刷成通用的.

谢了,按你说的刷成通用的OK了

网友:
·我上次有一个也像你的一样故障换了屏接口就好了。。你试试。。

网友:
      数据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测一下VGA信号输入端是不是短路,特别是红绿蓝三基色的钳位二极管

二楼是高人啊,我只知道是驱动板问题。

网友:
冠捷的还没收到这种情况、一般 都是修电路板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