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BIOS密码解锁,

楼主(2014-01-11):
事情是这样的,我进BIOS按了一下F10保存之后BIOS就有密码了,但是我自己又没有设置密码,输错三次就出现类似这样的:Key: VKDT-RT2T-7VPV-DK72 输错几次下次再开机这个Key又变成另外的4组数字了。。。我的电脑型号是:SONY VPCS115EC 求大神帮忙出出招。

网友:
刷个BIOS试试吧

网友:
要重刷BIOS  其他 没法  拿到维修店里去吧

网友:
以前的解锁都是刷码片,新型的本子没有解过,好像没有什么专用的码片了,可能就是存BIOS或存南桥

网友:
对于这种开机密码刷个BIOS吧,不像是硬盘密码,再狠也就换个硬盘

网友:
刷BIOS可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