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焊桥每次都失败

楼主(2014-01-11):
谁能帮我找找问题    加锡膏  贴锡纸   加温到250度  轻轻点了桥动了   关机     加焊的桥不是开不了机 就是短路     是哪里出问题了   求大大们帮帮忙

网友A:
有的AMD的单桥温度一高就会坏,建议楼主以后把上面的温度稍微弄低点或者把风嘴离芯片稍微高点,底部温度高点,我就这样弄,

网友:
板子放的平不?温度高的时候看板子是否变形了,注意一下

网友:
看看是不是你的温度不准确了!还是加焊的时间过长了!!!

网友:
应该是温度有点高 特别是AMD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的AMD的单桥温度一高就会坏,建议楼主以后把上面的温度稍微弄低点或者把风嘴离芯片稍微高点,底部温度高 ...

谢谢提醒   以后会注意

网友:
好的经验,细节决定成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