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克1012B测ADS#的问题。麻烦指教下。

楼主(2014-01-11):
设置好示波器,开机马上出现上面没用的波。立马再次按单次按钮,然后出现下面的波,和老师的大概差不多,请问为什么会出现上面的这个波啊。麻烦各位指点下,万分感谢,

网友:
都是路过的啊。。麻烦指教下啊。

网友:
我有安泰信都不想抓它 。可能是手艺不给力

网友:
不知道普源100M的可以抓的到吗

网友A:
自动的话是抓不准的,单次抓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动的话是抓不准的,单次抓

朋友,这个是单次抓的啊。。我的意思是第一次触发的时候是个不正确的波形。第二次抓的才正确。我回头好好弄弄看

网友:
出现上面的波是有干扰    示波器探头有问题也会有干扰

网友B:
师兄你的波是抓对的,第一图片有干扰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师兄你的波是抓对的,第一图片有干扰

嗯。谢谢,不知道您们抓ADS#是不是也会出现一个杂波?

网友:
很多机器波形不一样!有一些不一样也是好的!用示波器只能是大概判断不能全依靠示波器!

网友:
机器波形是不一样的

网友C:
我的安太信,干扰特别大,抓不到这个波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安太信,干扰特别大,抓不到这个波呢

出现干扰了马上按单次按钮继续抓啊。。我这个就是第一个波是杂波。马上按单次就出了这个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