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老是报错

楼主(2014-01-11):
开机后弹出对话框:无法找到脚本文件“C:\Progra~1\tect\sys.vbs

网友:
首先换一下系统,不然的话测一下硬盘吧

网友A:
能不水吗》?一看就是系统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不水吗》?一看就是系统问题啊

系统都做了!还是不行!电脑问题不是单一的 你比较水!!提不出建议就这样说!!!

网友:
是系统中病毒或木马,导致相关注册表出错,可以用360安全卫士的系统修复试试

网友:
重装系统能解决

网友:
重新安装系统还出现这个问题,一般是硬盘引导型病毒,进PE修复硬盘的MBR,清除保留区,然后重新安装系统

网友:
硬盘问题,硬盘修复。

网友:
VBS是脚本 全盘格  包括重置MBR 再做系统

网友:
软件问题比较多

网友:
fd/mbr还不行,我建议全格……。

网友:
系统问题。不用说了。

网友:
pe下重置MBR 再做系统应该可以

网友:
,更换系统,不要用你的系统

网友:
可能是 病毒 MBR 进PE 格式化 之后 重写MBR 就擦不多了

网友:
全部格式化 再装系统

网友:
重新装个系统呗!

网友:
我也遇到过,最后怎么解决的

网友:
看看启动有没有这项,把这项取消了吧,可能是杀毒后留下的后遗症··

网友:
换一下系统

网友:
360系统修复-------->重新装系统--------->置办一台新的

网友(2014-10-02):
没有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