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解决一下这个问题

楼主(2014-01-11):
HP 541,裸板,接电流表,待机0.03A,触发0.03跳到0.08到0.09再回到0.08接着0.23A左右再到0.33A再掉回到0.03A待机,可以再触发,中间还嘀嘀响。不知道是什么元件发出来的
是英特尔独显的。

网友:
量一下,看有没有什么电压没出来

网友:
CPU供电周边的线路板腐蚀的太厉害了,小电容电阻一动就掉,应该是少CPU供电才掉吧,不修了,要客户换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