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L73AE 点不亮电源灯闪烁

楼主(2014-01-11):
神舟L73AE 点不亮电源灯闪烁 屏供电0.5V~1.3V跳变 屏供电IC9435A 用热风枪加热一下电压能正常屏也可以点亮。 9435A也更换过还是一样的问题 求解决!
点不亮

网友A:
12v 5v 供电呢?

网友:
供电不足,吧电容全换了就OK了

网友:
一般都是电容问题

网友:
12v 和5V电压有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12v 5v 供电呢?
电压都有,只有9435A后面的电压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