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鸟管子能不能直接飞线而过?

楼主(2014-01-11):
USB开关管,原机型号是:UP7534 (大八脚)
烧了两颗,,,埋头在料板里翻了一小时,愣没找到颗一样的(料板真不给力)。(有种小八脚看电路应该是一样的,但改线麻烦。)
怒了,看下图纸飞线而过应该可行,不知道谁这么干过。
或者装个保险丝飞过去行不行?哈

比较纠结的是有一颗还是给摄相头供电的,飞过去摄相头长期通电不好吧?
用个MOS管行不行的?
再请教那个USB_OC是个什么信号?

网友A:
可以的,就是USB上电就供电,也可以

网友:
这和USB口的供电MOS管一样吧,2062通用的

网友:
usb可以的  应该可以

网友:
可以用的  我以前也碰到一个  也是飞线

网友:
USB  应该可以

网友:
关机了鼠标还亮着,你说可以就可以

网友:
如果无此芯片,待机插上适配器,就会有5V输出的,鼠标等东西就会有供电,现在好多PCH桥的主板的U口附近有此芯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就是USB上电就供电,也可以

这样 USB ON#信号就会失去控制作用。

网友:
直接拉过去电压过去应该可以用的,不会烧神马元件

网友:
oc一般都是过流的意思

网友:
可以的 我之前弄个  没返修

网友:
找不到的时候也只能这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