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问题怎么快速定位故障?

楼主(2014-01-11):
1、首先看bios能否检测到硬盘,不能的话直接丢掉。
2、能够的话用磁盘工具扫描磁道,如果坏道严重直接丢了。部分坏道则重新分区,坏道所在的区不要用,也可以分好区后再删除有坏道的分区。
3、无坏道,仅部分数据丢失,可以重新格式化使用,也可以用数据恢复软件进行数据恢复。

网友:
数据恢复软件什么比较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