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笔记本SATA硬盘应该从哪方面着手?

楼主(2014-01-11):
本人一块2.5寸硬盘不认,开始以为是电路板损坏,后购了一块相同板号的,换上后电脑依旧不认,PC3000也识别不了硬盘,请高手帮助
笔记本

网友:
楼主应该把情况说的更详细些,你这种情况本来就不易发生的,
要排除很多情况才能判定的,

网友:
我的一块日立笔记本硬盘,是串口的,电脑主机进水导致硬盘不认了,查看硬盘当时表面有水,认为是电路板损坏,现购到同一板号的硬盘主板,更换后,将硬盘接到台式机上,也是认不出,我不知道该从什么方面查起,及有什么软件(注:用PC3000找不到它,提示找不到IDE)

网友A:
我来学习电脑知识

网友A:
怎么可以变正是桂圆啊

网友:
describe the situation in more detail

网友:
是固件不匹配吧。

网友:
没重要数据的话,就别修了

网友:
硬盘泡水,一般盘体不是长时间浸泡的话不会马上进水的,
估计是否泡水后看到干了通过电,里边还有水,导致盘体电机损坏,这样你换了电路板也是不行
不行就别修拉,搞个2手的就算拉,这玩意修硬盘的也是更换主板,不行也是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