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系统了现这种情况是怎么回事,大家进来看看

楼主(2014-01-11):
装系统出现这种情况是怎么回事,求,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
分区 重做 下 不行 换硬盘

网友:
硬盘从建引导试试了

重建MBR就可以了。

网友:
换个U盘试试

网友:
GHO都换了,U盘也换了,都不行。

网友:
优盘启动有问题

网友:
重建一下MBR

网友:
做个引导就行了!!!!!!!!

网友:
你是铐完系统重启就这样吗

网友:
谢谢大家,重建MBR好了

网友:
引导分区表坏了吧???

网友:
分区表出现了问题  一般装系统之前先要看看分区的健康情况

网友:
重建分区表  把你的一键还原卸载掉

网友:
修复下引导就好了

网友:
修复引导!一般u盘都有这个功能

网友:
重新分区,不行的话就只能换硬盘了

网友:
ghost还能进吗,能进先格式化一次,然后在重新装

网友:
不引导重建主分区

网友:
已经修好了,重建了一下,MBR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