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61不开机维修一例

楼主(2014-01-11):
接修IBM T61 不开机,待机为0.
拆机后打了一下值,未见异常。测了一下公共点vint20对地值正常,但无电压。

迅速找到保护隔离管Q34,D极19v正常,S极无电压,G极也是19v,这就不对了,这里需要一个相对低电平
来导通Q34,也就是Q51和Q79同时导通,R143和R145将适配器电压串联分压供给Q34的G极。
Q51和Q79同时导通,就需要DISCHARGE为低电平,-PWRSHUTDOWN为电平,经测量-PWRSHUTDOWN为0v,不正

常。
查找-PWRSHUTDOWN的来源,发现受U61控制。

查VCC3SW无电压,而此电压由U61产生。查U61的59脚无电压,外围R413和R422两端均无电压,也就是

VREGIN20无电压。

VREGIN20由适配器电压经过f5而来,查f5发现已经断路,

更换之后,U61的59脚仍无电压,而
R413和R422上端均有19v,很明显是这两个保险电阻坏了。
更换这两个保险电阻之前,闲得无聊,用镊子短接了下电阻两端,结果一缕清烟升起,U61挂了。
(其实这里犯了一个错误,保险电阻损坏,后极必然存在短路的)。挂了也好,省得我换好保险再出问

题了。手头正好有料板,将U61、R413和R422更换之后,vint20电压正常了。

但待机电流偏高,摸到U42温度异常,取下之后,发现料板竟无此芯片,没办法那就Q4也取下来,通电试

机,亮机了。
跟客户沟通,客户说电池已经坏了,只要插适配器能用就行,心想那就到此为止了。
结果再次开机测试时,开机报0190错误,意思是电池电压低,然后就自动关机了,看来还要接着修。

查图后发现应该是-EXTPWR信号问题引起,适配器模式下,-EXTPWR应该为低电平,由于已经将u42拆除,
现在-EXTPWR为3.3v,机器认为是电池模式,所以开机报错。找到了问题那就好解决了,拉一根线将R110
的另一端接地,

开机再试,一切正常了。

维修动作:更换F5、U61、R413和R422,拆除U42和Q4,
          将R110的另一端接地

网友:
我对维修IBM一点思路都没用

网友:
看半天没明白

网友:
看到IBM我都怕,對它的电路不熟,我还得跟你们学习

网友:
-EXTPWR 按照符号标识应该是低电平表示外接适配器啊,楼主之前拆除的Q4是起什么作用的?

网友:
这种机器不好修,楼主很细心

网友:
Q4是什么作用

网友:
楼主厉害,一下就找到问题

网友:
q4是充电管,因为已经拆了充电芯片,为了安全就把Q4也拆了

网友:
表示 对IBM 的 电路 还不怎么熟悉    开不了机  不过隔离保护的  好难修

网友:
t61的黑椒比较难搞

网友:
IBM还没有修过哦

网友:
修的很好。喜欢IBM的笔记本。

网友:
楼主都ibm上电时序好熟悉啊

网友A:
让我来猜一下,Q4是不是U42给电池充电的上管呀?

网友B:
“迅速找到保护隔离管Q34,D极19v正常,S极无电压,G极也是19v,这就不对了,这里需要一个相对低电平”楼主的这句话中的D和S极是不是说反了啊,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让我来猜一下,Q4是不是U42给电池充电的上管呀?

这个是复合管,上下一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迅速找到保护隔离管Q34,D极19v正常,S极无电压,G极也是19v,这就不对了,这里需要一个相对低电平”楼主 ...

谢谢提醒,确实D、S极写反了。

网友:
呵呵,,看来楼主基本知识都没过关啊!

网友:
不过感觉楼主技术还可以,,不过你直接用镊子代替那两个电阻,短接,冒烟了,我想说什么,你懂的。。。。

网友:
ibm的维修起来太头大了

网友:
IMB的我还真怕修

网友:
一定要拆掉Q4的吗?

网友:
就怕T61的显卡呀,太难搞呀

网友:
LZ 犀利啊  电路知识很好

网友:
坏的地方还多啊

网友:
ibm的保护隔离太经典了! 保护隔离做的复杂些!

网友:
基本看明白了,思路很清楚。

网友:
单元供电电路里的供电芯片拆除后通电会烧上管的,所以楼主拆了Q4,对吧

网友:
楼主相当尿性

网友:
楼主修IBM的机器也这么在行,佩服

网友:
思路清晰,技术娴熟,好样的。

网友:
楼主思路阐述清楚,学习了。

网友:
学习了,楼主好功夫啊

网友:
高手出手就是不一样,膜拜

网友:
看到这些机子有些头痛

网友:
因为已经拆了充电芯片,为了安全就把Q4也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