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硬盘无光驱的情况下装windows的方法

楼主(2014-01-11):
1、用U盘划出一个分区来作为光盘,现在很多U盘都有这个功能。
2、用U盘划出一个分区作USB软盘或者zip盘,再把windows安装文件拷贝到U盘,然后从U盘启动把系统装入硬盘。
3、U盘有dos启动功能时,不管U盘是作为软驱或者USB硬盘,只要能够运行dos,都能够用ghost软件把windows软件装入硬盘。

网友:
台电好像都有这个功能、、、分区,还不容易中毒、、、

网友:
用个优盘启动工具,放个ghost更方便

网友:
这个要做成启动盘  U盘量产不好整

网友:
从网上,下载个u盘pe制作工具,做一个启动u盘就有,放个ghost镜像文件就行,关键最难的是有些主板都不会调成u盘启动

网友:
下载个u盘pe制作工具,做一个启动u盘就有,放个ghost镜像文件就行

网友:
楼主是不是想说就给U盘做个PE?楼主你现在装系统还是用的光驱?

网友A:
学习了,。。呵呵,,。不好用。直接用U盘。分啥区。

网友:
做一个启动u盘就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呵呵,,。不好用。直接用U盘。分啥区。

分出个小容量的硬盘放上启动和工具软件后,可以把它设为只读,这样即使经常使用另外一个分区来考数据,或者经常格式化另外一个分区,都不会丢掉这个分区上的数据,避免经常去作这个分区。我的U盘我就分出了一个5M的分区用来装dos和其他工具软件。

网友:
With a USB boot tool, easier to put a ghost

网友:
这样用U盘装系统 我经常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