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芯片的型号及作用

楼主(2014-01-11):
  今天跑电路的时候遇到一个不认识的芯片,上面标志是这样的:共分三排,一排是p24s08,二排是76 01,三排是nG760。旁边还有个公司的标志NXP。
  我在网上查了好久没有查到这芯片的型号,而且没有这芯片的功能、针脚定义以及典型电路图。请教各位大侠们的帮忙告诉我一下这方面的知识,先谢谢了。  附图:

网友A:
你这个芯片没有标示出来  你看看图纸 图纸上面有  看你这图片是出信号的

网友B:
你这是什么板子上的,这是一个密码芯片

网友:
像是储存芯片吧

网友:
答案我还真的不知道,不如找个电路图看看,

网友:
最好有图纸看下就明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什么板子上的,这是一个密码芯片

这是l联想G31T-Lm靠近电池和显卡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芯片没有标示出来  你看看图纸 图纸上面有  看你这图片是出信号的

就是没有图纸啊

网友D:
PNX P24S08是密码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D:
PNX P24S08是密码芯片

能不能告诉我芯片的工作原理、针脚定义以及典型电路图啊?

网友E:
是不是24系列的存储芯片啊,你看看是不是1、2、3、4、7脚接地,8脚正5伏或3.3伏,要是的话就肯定是了。

网友:
台式机的板子吧,密码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24系列的存储芯片啊,你看看是不是1、2、3、4、7脚接地,8脚正5伏或3.3伏,要是的话就肯定是了。

按你的建议,我测了一下,结果如下:3脚0.87V,4脚接地,5、6脚3.3V,7脚3.4V,其它的没有测出来

网友:
同求。没遇到过。求工作条件。

网友:
介个仔细查 !能查到的!

网友:
论坛里有 给你个链接: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56116-1-1.html

网友:
我也没碰到过,看看楼上的链接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l联想G31T-Lm靠近电池和显卡边的

这芯片T400R400的机子上就用到,是密码芯片

网友:
应该是flash芯片,作为密码芯片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