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30不触发

楼主(2014-01-11):
一台二修的E430,到手时不触发,查B+不对只有8V,查B+阻值正常,直接短接,电流0.18A,查到8205   8pin有6V的电压图上是3.3V,换掉8205,8pin正常有3.3V了,但无3.3V,5V,在查8pin电压是到EC,是不是EC都坏了,先换个,换了EC,3.3V 5V有了,电流在0.008,看样子待机电流正常了,点开机键,电流到0.018,有触发动作,在查,看时序查到前面有RTC,把RTC上好,RTCRST有了,现在待机在0.019,开机,电流到0.028,看来还是没正常,在查,SYSON没得,看时序前面的都正常了 就EC不发出SYSON,听说这个EC是有程序的,我换的是新的。是EC的问题 还是还有什么条件没查到,望大家告知

网友:
听说是有程序的,  我也在修一个MAINPWON信号短路的, 换完EC开不了机,准备刷个BIOS,不行的话只能找同型号的板子上摘了

网友A:
不该 EC 程序的是吧 没焊接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该 EC 程序的是吧 没焊接好吧

焊接好了的

网友:
还是没触发吧,微触

网友:
有触发的感觉了  后级还没有亮 写一个BIOS看看   这EC是没有程序的

网友:
有没有图啊

网友:
XIAN刷BIOS试试

网友:
楼上的你小心点。灌水要遭举报。 楼主你应该把基本的东西都试了在不行在来发帖问撒。连BIOS都没刷。

网友:
刷个bios试试啊……

网友:
刷个EC BIOS 把   4M 的  论坛上有

网友:
我手上也有一台  同样故障 可能通病

网友(2014-07-18):
换个EC试试吧

网友:
EC是有程序的,应该拆料板试试

网友:
这款EC的确有程序 需要可以加我

网友:
看一下SYSON这个信号是不是在ECGPI脚,如果是,重点看程序,如果新的EC应该是没有程序要,除非从料板上拆的

网友:
这EC是有程序的,淘宝上剪板的20一个

网友:
EC 和EC BIOS要一起换,资料是一起的

网友:
如果EC是KB9012是有程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