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板12V跳变

楼主(2014-01-11):
   今天同行拿来一块AOC的电源板,单独上电电压一切正常,挂上驱动板后就有"吱吱"的响声,上表测试5V正常,就是12V一直在18.5到16多跳变.换了光藉,25V22UF小电容,还有25V470UF的电容,结果还是跳变.后来同行急要,就给他换了个二手的板.请大家指点下这块板应该从哪下手修.先谢谢了.

网友:
电压反馈不对?

网友A:
重点查TL431、光耦=反馈好电路。  建议先换个TL431 试下

网友:
12v 往前换   最后芯片

网友:
你先断判断是不是电源管理芯片有问题,先加焊一下,再试试!!!!

网友:
吱吱响一般都是高压

网友B:
很有可能是高呀把电压拉底

网友:
电源 应该容易修吧 !!!!!!!!!!!!!!!!!!!!!!!

网友(点评):
那你就指点一下啊?

网友:
换光耦最好连TL431一起搞掉

网友:
换电容了,一般都是电容问题了

网友:
光耦坏了。一般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
供电电压会不会跳??

网友C:
电源IC供电脚的那个二极管的限流电阻阻值变大

网友:
今天休息了,看了大家的建议,明天去了再修修看看.

网友:
我新手,不知道怎么量反馈,请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点查TL431、光耦=反馈好电路。  建议先换个TL431 试下

光耦,431都换了.还是不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很有可能是高呀把电压拉底

请问具体该怎么弄?

网友E:
光耦坏不了  光耦旁边的电容换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源IC供电脚的那个二极管的限流电阻阻值变大

这样会引起高压跳变吗?明天去了换个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光耦坏不了  光耦旁边的电容换下

你说的是不是那个22UF的小电容,这个也换了

网友:
有可能是电源管理芯片外围的小贴片电容容量变小了,代换试下

网友:
换电源ic试试吧

网友:
把12伏到高压的那根线切掉看看部 电压是不是还一样拉底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具体该怎么弄?
把12伏到高压的那根线切掉看看部 电压是不是还一样拉底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