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7CRT没高压

楼主(2014-01-11):
现在遇到一台联想G2  G1没电压 电源输出有62V进高压包电压还是不变 就是没高压出来 有高手在的给小弟指点一下 高压包换过好也是不行

网友A:
行没有起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行没有起振,,,,

没震荡IC 就CPU

网友A:
不是没有震荡IC,而这是单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没有震荡IC,而这是单芯片,,,

是的 要怎么查呢  大哥

网友:
我有台也是这样  行不工作  新手不会修

网友:
查一下行推动集成有没工作?12V不到是不工作的?63V是二次电源没工作?断开高压包看二次电源电压升到100左右没?有的话,就查高压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