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泰克V550P 有待机不触发 求维修思路

楼主(2014-01-11):
安泰克V550P 紫线5VSB有5V 绿线PS/ON 5V  短接不触发  3.3v   5v  12v均无电压

网友:
拉低都不触发,肯定是开机芯片有问题了

网友:
开机芯片?

网友:
拿万用表测一下电源输出电压!

网友:
以此类推,各元器件  芯片输入输出  测!!!!!

网友:
无输出电压

网友:
现在PS/ON 5V又没有了 神了

网友:
背板都是贴片
无从下手啊
高手给指点个方向

网友:
找个负载带着试。有的无负载,不开机。另外,看下有无虚焊的元件

网友:
现在的情况是只有紫线的5V    PS/ON 无电压   PG无电压   LM393 8脚无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