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柏CQ42看电影很卡

楼主(2014-01-11):
我这里有台康柏CQ42笔记本I5独显的,更换一块集显的主板上去用电源看电影没事,用电池看电影很卡的。请问这种现象是什么问题呢?换过硬盘装过系统了。

网友:
插原装设备器  试试看

网友:
电池有问题吧,电流跟不上?

网友:
是电池的问题。

网友:
换块电池吧,不过,外接就正常,不必太在意。毕竟都是用外接的多。

网友:
b  i  o  s  看下版本升级一下就好

网友:
单用电池CPU没有满频工作

网友:
惠普的机子BIOS爱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