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2243EW时亮时不亮维修。实战修灯条

楼主(2014-01-11):
1月10号昨天收了一台显示器。三星2243EW。拿来时说有时能亮有时不能亮。。后来就完全不亮了。。。
我试试看。发现屏是有显示的。就是背光不亮..心想既然背光不亮那就好办。无非就是高压。灯条这一路的问题....
拆完机测试发现。灯条单独点能亮一点。同时接上就不能亮..以为电源坏了。。换了个电源板上去。还是一样.....
纠结中...为什么灯单独点能亮。同时接上点不亮。。后来找来好的灯管陪..终于发现有个灯坏了..确切的说应该是功耗大了....看下面实战换修灯条
这就是要拆修灯条的屏

看看。。灯条拆下来终于发现问题。。。那个头被烧糊了

拆开。。。看。里面全是渣了...心想会不会灯还是好的?
果断洗干净接好线

换线后的灯条干净多了。。。。准备点...

完美.......灯条是好的..只是虚了..氧化严重了....

修好后的表现非常不错...今天不用换灯条。。只是灯条氧化了

最后晒晒我买的高压板。。还有自己用废品做的开关调节.....

好了....终于整理完思路分享自己的维修经验了...拆屏要注意防尘这个最重要

网友A:
犀利,我都不敢换这种,整个拆很麻烦的吧,搞不好就会弄坏屏

网友B:
双灯好修,最近接修了10台联想22显示器,屏是三星的LTM220四灯屏,挨个改成双灯的(同时改高压条),都完整修复,个人感觉换四灯的绝缘不好做,用不了几个月又会返修的,双灯的稳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双灯好修,最近接修了10台联想22显示器,屏是三星的LTM220四灯屏,挨个改成双灯的(同时改高压条),都完整 ...

的确...我以后碰到也要改双灯才好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犀利,我都不敢换这种,整个拆很麻烦的吧,搞不好就会弄坏屏

不怕...只要你敢拆你会发现其实很简单的

网友:
给力

新安江 -6 严禁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怕...只要你敢拆你会发现其实很简单的

嗯,就是干维修就是要胆子大,但心细也是很重要的

网友:
换灯管就是要细心啊

网友:
换了保险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的确...我以后碰到也要改双灯才好点

诚信。。。

网友:
楼主 真厉害

新安江 -6 严禁灌水

网友:
换了灯管比较保险,省的下次又回来

网友:
HP的显示器怎么不好换灯管啊 太紧了

网友:
edisong -10 严禁灌水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双灯好修,最近接修了10台联想22显示器,屏是三星的LTM220四灯屏,挨个改成双灯的(同时改高压条),都完整 ...

请问改成双灯的高压部分应该怎么改呀?请指点!

网友:
学习了 谢谢

edisong -10 交学费!

网友:
4灯改2灯太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改成双灯的高压部分应该怎么改呀?请指点!

断开原机的12v供电开关亮度,接新高压条就可以了

网友:
亮度会不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