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开机白屏

楼主(2014-01-11):
有一台DELL1424笔记本一开机就白屏,换了屏线,换了屏还是白屏,但外显正常,这个是不是可以确定是显卡问题要重新买个显卡进行代换吗???       还有一台联想的一体机进系统运行半个多小时就会白屏,是不是也是显卡问题,要代换???          有经验的,一眼就能看出来,我没什么经验。     求分析

网友:
查lcdvdd信号

网友:
这么明显    还用查吗

网友:
一般都是代换多试下  DELL的机子 有点挑显卡  以前的M1210  D620 都挑显卡  联想那台你外接显示器试下 先判断是主板问题还是 屏问题先

网友:
屏供电也能照成

直接就白屏的,还是要查下LCD接口。用了一段时间白的,多半是屏的问题

网友:
什么意思啊

网友A:
供电问题  显卡没问题

网友:
先查供电看好不好,在看显卡。

网友B:
查屏的供电 信号啊

网友C:
屏电压上去了没!!!!

网友D:
3.3v 屏供电有吗 主板上屏供电保险,场管坏没

网友:
引用 网友D:
3.3v 屏供电有吗 主板上屏供电保险,场管坏没

白屏是电路问题的,但是要怎么修呢       查3.3V是查屏接口那个3.3供电吗      还要查哪里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屏电压上去了没!!!!

知道这个白屏是电路问题,  接口供电时有的  还要查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屏的供电 信号啊

是电路问题,没修出来,查屏的哪些信号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供电问题  显卡没问题

白屏是电路问题,你说得对    但是要查哪些供电呢   还没修出来

网友:
查主板上屏接口那个供电还是什么供电     说一下

网友:
查查接口电压,或者显卡问题也有可能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E:
白屏是电路问题,你说得对    但是要查哪些供电呢   还没修出来

我要是知道具体哪个 那我就出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要是知道具体哪个 那我就出师了。。。。。。。。。。。。。。。

好吧    你赢了   祝你早日出师吧

网友:
屏没得供电啊,独显的可能显卡坏了

网友:
屏线正常吗·?

网友F:
上次我遇到LVD供电不正常

网友:
应该是屏坏了。

网友G:
你打一下接口处的阻值,看看怎么样,要是屏供电没有就是电路.和显卡的事情,看看i2c有没有波形,白屏有的是屏坏

网友H:
白屏 白屏修显卡  吹一下就好

网友I:
见过DELL有些机子很挑屏的,可能要把旧屏的码片信息刷上才行,另外那台联想先换个系统看看先!!!

网友J(2014-02-14):
跟屏有关的,干了显卡再说

网友:
换过屏线了      还没修好求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上次我遇到LVD供电不正常

那你怎么修复的呢   说说看

网友:
引用 网友J:
跟屏有关的,干了显卡再说

最后一步东显卡的,你不要动不动就是干显卡,万一不是显卡呢

网友:
引用 网友I:
见过DELL有些机子很挑屏的,可能要把旧屏的码片信息刷上才行,另外那台联想先换个系统看看先!!!

我还没遇到过挑屏的,你说说挑屏是什么故障现象呢?

网友:
引用 网友H:
白屏 白屏修显卡  吹一下就好

你还是不懂啊     没根据的说话是不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打一下接口处的阻值,看看怎么样,要是屏供电没有就是电路.和显卡的事情,看看i2c有没有波形,白屏有的是 ...

恩    那你修到过白屏,说说白屏一般是电路中哪些位置的问题

网友K:
楼主讲的是白屏的可能要查下屏供电,如果是灰屏的,可以直接搞显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楼主讲的是白屏的可能要查下屏供电,如果是灰屏的,可以直接搞显卡了

嗯,大概是这样的

网友(2014-03-31):
直接测量下屏上面保险的地方有电上去没有

网友:
屏供電3.3v 有出現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