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维修论坛
苹果5S HOME键断线,能直接换新的吗,

楼主(2014-01-11):
苹果5S HOME键断线,能直接更换新的吗,
苹果

网友:
我觉得,这个问题问白度还好些。这里的,都是修笔记本的。

网友:
经查,不能直接换,指纹识别不管用

网友:
苹果指纹识别坏了好像很麻烦的,指纹信息存在A7里,单换HOME键及排线都不行的,难道还要换A7?

网友(2015-01-27):
如果能直接换 屏幕锁还有啥意义

网友:
这个能不能飞线连起来?

网友:
要换和主板一起换吧,太麻烦了

网友:
可以,但指纹功能就不再有了

网友:
你先用漆包线连起来看一下 吧 不行再考虑别的方法

网友:
我以前苹果4s也是这个按键坏排线断了,我都是拆开飞线的,照样使用!

网友:
貌似和CPU一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