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61,换主板后开机不显示,所换的主板肯定是好的

楼主(2014-01-11):
  IBM R61 独显    CPU 英特尔T8100
1、刚接到这个机器的时候是开机不显示检测为显卡故障(都是通病)和客户报的主板维修或者换主板,最终客      户同意换主板。
2、定完主板后遇到了一下各种故障,厂家肯定的说这个主板是好的,我就再次测试上电电流在1.3左右,以为是     内存坏了,找了一条好的内存测试,测试        完是原故障,于是又找了一个T8300的CPU测试还是原故障,既然不    行就又找了一条T7250的CPU看到电流上去了,
3、在换回t8100的cpu还是原故障,先用T7250的cpu点亮刷了一遍BIOS,在用T8100的cpu上屏测试亮机了,正要上机的时候又发现了屏幕显示报错故障   (ThermaI sensing error),在百度上查了一下是CPU温控错误造成的说是更改一个电阻可      以解决,问厂家说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按照厂家所说的更改了一个电阻试了一下,上屏幕测试看到没有报错了,终于把问题都解决了,下面有图为证
4、全面多次测试都没有问题,OK

网友:
其实有直接的方法是刷下可上T8CPU的BIOS,不用改电阻

网友:
刷bios是可以解决上T8的cpu,然后会有个报错(ThermaI sensing error),是刷完bios在改的电阻,就正常了

网友:
换成T7250的CPU   客户同意吗?

网友:
IBMR的机不好搞啊

网友:
我这边有一台R61I换板后也是换板后不亮!!!板子是好的!最后是换CPU好的 !没有尝试刷BIOS!个人感觉还是BIOS的问题!原CPU放到别的板子上是好的!遇到这样的事很烦人的!!!

网友:
楼主这种问题我都遇到过好几次了!不过看你那个图根本看不清电阻是如何改的,求细节!还有难道你跟厂家根系很好吗!???他还告诉你那么多的“秘密”,难道你跟它们有特殊的关系!呵呵

网友:
位置是在CPU的背面,查找一下电阻R103就在这个电阻的旁边

网友:
客户肯定不同意,所以只能解决问题

网友:
好经验 同遇到过

网友:
哦   原来可以这样    学习了

网友:
IBM  的机子 不好搞               动不动就报错

网友:
换主板就怕遇到这种问题

网友:
我刚刚遇到这一问题,直接换个小点的CPU就行了。

网友:
这样改了以后,温控那块还能正常工作吗?会有后遗症没?

网友:
客户不同意换cpu,改完后没有任何问题,全面测试都没有问题

网友:
算是一次维修故障学习了,其实上家发板子的时候,就应该把这个T8的CPU给解决掉,不然,让我们这做维修的费劲做这些,换板子,也就增加了好多的人力和功夫,不合适的。

网友:
谁知道厂家是怎么想的呀?能解决问不来会的折腾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