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修复HP的开机不显示的本本

楼主(2014-01-11):
HP的本本,时间匆忙,没看型号,蛮新的,开机有背光无显示,外接一切正常,放电后一切正常,两分钟搞定

网友:
有背光无显示?背光是哪种背光?是白屏还是灰屏?

网友:
{:4_81:呵呵    神

网友:
我现在已经形成了只有不是特定的电路问题,来了就是先放电,在BIOS,然后再修,奇葩的问题有时候放电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