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HA-915GV-ML不跑码,显示00有图

楼主(2014-01-11):
神舟HA-915GV-ML不跑码,显示00。按复位时,诊断卡上的复位灯会亮灭。说明位复信号有传入南桥并由南桥发出。今天收到在讯维网上买的假负载。在假负载-内存条上测得VDDSPD电压为2.59V,而打值卡上却显示3.3V。难到我的内存供电有问题还是???另外我的假CPU上测复位信号,不会跳变,不论你是否按复位开关点动还是按下不放。测量点上一值是1.2V电压不会跳变。请问,我的CPU是不是没有得到复位信号?

网友:
桥供电出来了没有?没有就是内存供电部正常。内存的1.8   3.3  是二代的板子吧?

网友:
不跑吗按供电,时钟复位一点点查起,spd供电范围从2,。5——3.3都可以

网友:
同意楼上的观点,你得供电,时钟好了,再查复位电压

网友:
拆外设看下?

网友:
表示修过同样的破板子  当时上点不走码 把桥都给重置了还是不走码  最后没办法连上显示器 结果亮了 好家伙不管他走不走码了 反正管用就行了

网友:
对了当时那块板子上还坏了一堆电容  就是因为换了十几个电容不想放弃的  没办法植桥的

网友:
不跑马  真心不好修  假负载不一定准确的 只能当参考

网友:
大哥,内存供电都不对吧。

网友:
CPU 内存 桥 一路测量过去,包括IO

网友:
是内存那边的问题

网友:
很多上假负载都测不到东西。只能打值。不出CPU供电。你这个还能测到复位电压。有电压了就说明复位有了。有灯座吗?不然打值看看。供电都正常的情况下。北桥,座子。南桥。都有可能啊。

网友:
这个主板的桥供电好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