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联想G475 老鸟飞过

楼主(2014-01-12):
机型:联想G475
故障:进水
         今天接到商家一台联想G475的进水机子,大家都知道联想G475机子进水待机芯片爱坏。废话不多说直接拆开机子   用洗板水清洗进水部分后    发现芯片16pin 烧掉PIN  和旁边一电容烧掉了

          打开图纸  16pin 是和公共点电压  吹掉芯片 补线  换上新的rt8205e   通电测试   通电后待机电压为0.0003  测试16pin公共电压ok  13pin 控制端正常 3pin基准电压 OK  3/5V线型电压ok
          测试输出控制脚 1脚和6脚 发现为低(正常应该为1.2几左右)
        追查ENTRIP1/ENTRIP2   发现pq406基极为低电平   正常的是通过PR417和PR418分压  让PQ406  导通使PQ405截止  测试PR417和PR418阻止正常  测试、PR417两端都为0v

       测试pu101  8pin  vs电压为19v  呵呵 看来是断线了   把板子仔细看了一遍 发现PR417 上面一个很小的测试点断线了  (手机像素不好 就没有传图了) 补上线  带着满腔热水上电了  问题又来了给  插电电流就上到0.25a左右去了  去  有电路 测试+3VALWP/+5VALWP都正常啊   手不小心摸着cpu  发现很烫  心里想 不会cpu 挂了吧      自己想想也不可能啊    好吧  从头开始 测试 所有电感对地阻抗  发现+5VALWP对地才45左右   原来是+5VALWP 对地微端  用烧鸡法   呵呵 这个就是快  把板子摸了一遍 发现pu702  发烫  拆除后测试+5VALWP对地恢复到120左右  找了个芯片换上后  上电 待机正常  然后开机  熟悉的LENOVO出现了

网友(2014-08-04):
烧机大法,实乃利器~

网友:
短路还是比较好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