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件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的事

楼主(2014-01-12):
一台采用技嘉945GCS2L主板的台式机,安装WIN7 32位系统,接一台长虹32寸电视机做显示器,工作正常,不过由于设置不了1366×768分辨率,下载安装了分辨率调整软件达到了目的。想不到在做完GHOST备份后重启,电视机显示不支持,将其接在另一17寸显示器上调回1024×768 60HZ 后再接回长虹电视机仍旧不支持,最后把另外一个台式机和这台都同样调到1280×1024 60HZ 分辨率 交换接上长虹电视机和17寸显示器显示都很正常,换回就是不支持,好像谈恋爱谈崩了,长虹拒绝接受这个主机了似得,实在想不通这是怎么一回事,不知同好有否遇到过不加独立显卡就解决了的?

网友:
分辩率超过了,删掉驱动后接电视

网友:
不支持  你得驱动吧

网友:
“另外一个台式机和这台都同样调到1280×1024 60HZ 分辨率 交换接上长虹电视机和17寸显示器显示都很正常,换回就是不支持”.....驱动没问题,交换后两机都正常显示,换回后就不行,奇怪了。

网友:
两种可能,分辨率不对,刷新率不对,可在系统开机时进带vga的安全模式调低分辨率和刷新率,然后一个一个去试

网友:
你不怕麻烦!拿一个纯屏去!把HZ调一下!

网友:
两台主机都设置相同的1280×1024 60HZ ,两屏都正常显示,在不关机情况下,先断开两显示屏电源,再交换VGA线,接电显示,长虹电视机就显示“不支持”,排除VGA线不同的可能,因为换过来也无效。所以说百思不得其解。最后只得加一个独立显卡解决了问题。

网友:
不过由于设置不了1366×768分辨率,下载安装了分辨率调整软件达到了目的。想不到在做完GHOST备份后重启,电视机显示不支持.
或许是你软件的问题你把软件卸载了从新安装下调试。。因为你毕竟之前说过你这个靠一个软件转换才兼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