锋锐K469笔记本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4-01-12):
裸板待机电流偶尔0.006A,无+V3.3AL,多数是0.041A,+V3.3AL电压为3.45v---偏高,一按开关后就掉到0.006A。51125待机时只出+V3.3AL是正常,但3.45V肯定有问题,且待机电流明显偏高。
换+V3.3AL滤波电容PCE610,还是掉电到0.006A,并一个大的电解电容,能正常触发开机,但电流偏大,电感PL611发烫得厉害。试着换掉PL611,上电,待机电流降为0.025A,基本正常。归其原因是51125输出+V3.3AL的电感变质,高频脉冲线性不良造成+V3.3AL输出偏高保护。不过电感变质还是第一次遇到。
附上清华同方K469图纸一份,以供参考。

清华同方K46C K469.rar

网友(2025-10-26):
这个电感有问题导致电压升高一点,极少数,以前看贴子曾经看到过,但没有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