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款华硕一体机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4-01-12):
今天有位朋友到我这里修机器,拿来一款很H81T一体机主板,我寻思着这板子第一次见啊,就问什么现象,不触发,好类,这不正是我的强项吗。于是了,最基本的,待机5VSB,3VSB,正常,短接pwbin#有拉低,都正常,只能按照上时序来修了,下面是我参考的上电时序首先确定下电池为3.1V,有电,不关他的事,量测时钟复位rtcrst#3.3v,32M晶振起振,再量RSMRST#为3.3v也正常,这个是通知南桥5VSB,3VSB待机是否正常的信号,如果电压低,南桥收到错误的信息,就会认为5VSB,3VSB的待机电压没有OK,所以就不会进行下一步上电的动作。一般情况下这个点对地阻值为7~10,如果对地短,有可能是南桥附近的上拉电阻或者小电容损件,或者IO坏,南桥坏,更换就OK。没道理啊,都正常,那就从开关处跑线吧, 按下开关,量测经IO转换的IOpwbin#为3.3V,这个信号是IO发给南桥的,量南桥那边也正常,在量SLP3#SLP4#唤醒待机3.3V,按下开关也有拉低,在量pson#为4.9v也正常,于是在确定IO_pwrok正常后,直接把南桥给换了,经过15分钟的折腾,直接短接开关,还是不触发,这是怎么回事了,于是又重新操作一次,无果,后来没办法,用上了最基本的方法,用欧姆档量电池漏电压,电池旁边有个小电阻,我类个去,100欧了,正常是应该是10毫欧以内,索性就直接给它换掉了,再短接开关,好了。

哎。真不容易啊。第一次发贴,卖弄了老鸟们就手下留情。

网友(2014-11-02):
楼主能把你的点位图共享出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