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再弄多一点吗?” 二修三星R429记录

楼主(2014-01-12):
机型:三星R429   I3-370  NV独显

板型:BA41-  01190A  MP1.4

故障:机子是回收机,按开关无反应,无待机电流(抑或很小看不到)。

维修过程:逐步拆机,看到硬盘下的PCB绝缘贴纸起了很多小泡泡就预感不妙。果然,裸板在手观察,不必问动过哪里,应该问有哪里没动过?PCH、显卡、EC、BIOS、电源管、散热器哪都有被施虐过的痕迹,除了CPU座。好吧,修吧,谁叫你爱赌机呢。

先修待机,公共点VDC 19V有,开关板KBC3_PWRSW#   3.3V有,P3.3V_AUX,P5.0V_ALW没有。

看PCH焊得一塌糊涂,心想不管怎样先处理它。卸下来清理,还好之前没有搞掉点,料板上取一个HM55换上,P3.3V_AUX、P5.0V_ALW还是没有。查来源,电源IC ( U517 TPS51125)的1、6脚 开启的最终受控信号来源于EC ( U520   MEC1308-NU)的KBC3_SUSPWR,

再看板子上的EC觉得不对,怎么是KBC1091-NU,心知不妙了,做了手脚了,先换上MEC1308-NU,待机正常了,P3.3V_AUX和P5.0V_ALW出来了,按开关,还是没反应。

下一步自然想到刷BIOS,把ROM焊下来放上编程器,识别,怎么回事?8M的25L8005,靠!料板找个16M的W25Q32B ,刷好装上,嗯,触发上电。

上CPU,0.7A不动,细看,时钟晶振Y502没了,谐振C911没了,都补上,再量CPU_CORE电压,咦,看Q523没了,找个装上吧。

再试,嗯,1.15A,上内存,1.15-0.78-1.46A,再按开关可关机,呵呵,心想好了,可是先外接试就没显示。

再量显示排线接口JLCD501上LCD_VDD、VDC_LED都没有电压,控制电压PEG3_LCDVDDON、PEG3_BKLTEN没发出,唉,搞显卡吧。

看显卡周围焊油一层就难受,卸下重植,还是一样状况。逐个打电容阻值,有三个无限大,刚才卸下显卡时观察过焊盘,对自己植珠和BGA还是有信心的,那就订个显卡,第二天换上,电容阻值都一样了还是不显,逐一对图纸,发现B510、B513、B515等5个电感没有了,

补上,呵呵,有显示了,可是还是没有惊喜,只有满屏花屏!显卡是新换的,那就搞显存吧,先搞容易的正面两颗显存,还不行,唉,再搞背面的两颗。

按开关,这时出现任何问题都不会让我纠结的了,可是,偏偏亮机了。

如果你认为这结束了,那你错了。在装上硬盘试机时,CPU温度经常猛一窜一窜,到80多90度,风扇呜呜转,摸一下散热器CPU位置,烫手,出风口温度却凉的,我的心啊拔凉拔凉,手里拿着那个坑坑洼洼的散热器,在网上订了个散热器,发帖的这个时候,正在路上。

写到这里,我忍不住问:大侠,您能再弄多点吗?

(因为断续修了3天,图片没有都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