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系统打开网页老是报内存不可读read

楼主(2014-01-12):
主板老是报内存不能为可读read,cpu是e6500,内存是ddr2 800 2g共两根,一下是4g内存,显卡听客户说是网上买滴技嘉的,可我看是啥都没有,杂牌一样,差,主板是一块V星的,装的是window7 64位的系统,进ie看电视视屏老是报内存不可读read,老是弹这窗口,最开始还蓝过屏,我就先扫了硬盘是1t滴,跳着扫了,没看见坏道,又换着试了内存,硬盘数据线和插槽,最后还换了我自己滴内存试还是老弹那窗口,我有装了系统,并换的我的硬盘,还是不行,于是我拆掉了所有负载,开关线,光驱线等,还是不行,后我又换了个电源,没法,喊换板,换的是foxcon p43主板,问题出来了,换上去CPU跟显卡,内存,加上其中一根老是进不了我大白菜pe,在他主板上都行,于是我就又换了块新主板,还是不行,且插双通道无法亮机,而且后头插一根内存进pe,wind7都还死起机来了,于是我就只好换了个cpu e430在他那板子上装了个win7就不弹那窗口了,后又试了半个多小时都没再看到那问题,后又把它那cpu装上去也不弹那窗口,但要死机,于是我就跟他说cpu坏了,叫他换,我在网上查了下子看都大是说系统坏了,有问题,可我换过几次系统和硬盘,还有不同滴系统,到现在我都还不确定到底是哪儿出毛病了也,请各位大神,高手指点下

补充内容 (2014-1-14 14:32):
我到网吧上网时也经常看到报这个错误,只是开机进桌面一会儿报,只有一次,不会像他那个那么频繁,一会儿一个,一会儿一个,没完没了

网友:
内存换了吗

网友:
换过了,他的两根换着试过,我还用我自己的单独试过

网友A:
让他买正版系统,盗版系统出问题很正常,一句话顶死他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让他买正版系统,盗版系统出问题很正常,一句话顶死他

老大啊,可是我滴系统换了好多也不行呀,再说哪来那么多正版系统哦

网友B:
CPU也有可能出问题  还有就是U的风扇装不好或者装歪了也会出莫名其妙的问题

网友C:
装个纯净版的系统试试。

网友D:
把主板和 cpu 换了 再说。 内存不是金士顿的也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也有可能出问题  还有就是U的风扇装不好或者装歪了也会出莫名其妙的问题

这个我也查过,而且换板时还自己拆装过几次,没问题的哦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把主板和 cpu 换了 再说。 内存不是金士顿的也换。

主板换过,但是cpu换了装了没这现象,但是把他那装回去也正常了,不过他说要死机

网友:
内存兼容性问题居多。

网友:
不会哟,他内存都一直用到起滴,我也换过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把主板和 cpu 换了 再说。 内存不是金士顿的也换。

只是没一起换过,再说换了也就没啥换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装个纯净版的系统试试。

这个提议还不错,不过我也换过多个系统,谢了哈,我试了先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也有可能出问题  还有就是U的风扇装不好或者装歪了也会出莫名其妙的问题

这个不会,我都有仔细看过了,而且我还换过两块新板纳

网友:
这是必须的,可是没用哦

网友E:
好多时候都是系统引起的问题,网上有修复软件可以看一下.

网友F:
别捣鼓了,都不行就丢了好了,反正都试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好多时候都是系统引起的问题,网上有修复软件可以看一下.

那可都是重装的系统哟

网友:
引用 网友F:
别捣鼓了,都不行就丢了好了,反正都试过了

跟他说cpu坏了,几天了都还没见他回来找我,可能真是它挂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