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R310SG开机五分钟左右准时掉电,求助!

楼主(2014-01-12):
方正R310SG开机五分钟左右准时掉电,直接掉到0.01A,可再次开机,板号:V30SA1
经查过,它与方正R411和海C600主板一模一样,图纸都是一样的

维修过程:开始以为是散热问题,清灰,加导热高,改常转无效
再刷BIOS,换内存,换CPU,裸板试机无果
更换CPU供电电容,加焊CPU供电芯片,加焊EC,无果

准备大动刀:
怀疑温控芯片问题,温控芯片是1402,换之,无果
怀疑待机3V和5V不良,换待机芯片OZ815,无果
最后怀疑南桥故障,南桥是SIS 968,没有芯片,在小苏订之,换之,开机0。6A,晕,不开机,取下重植,故障一样,即然不开机,果断叛断芯片是坏的,没办法,只好装上原芯片,故障一样,开机5分钟左右掉电。有点想XX的感觉。

所有方法都想到了,还是搞不定,现在想求助同行们,希望可以得到点启示!

补充:论坛有篇贴子说方正R411的,也是开机数分钟后掉电,最后说是5V转3。3V场管不良,我没有找到是哪个管子,希望知道的能说一下,谢谢!
本人更换过PU1,也就是1804,还是无果!

网友:
再补充一下:开机在BIOS里,或在DOS里,五分钟左右还是掉电
1804是PU1,已经更换过,故障一样
本人还在研究中……
如果修好,一定写出来!

网友:
北桥加热一下

网友:
跟北桥没关系吧,好的,谢谢,我现在试试

网友:
加焊北桥,故障一样